[STM32F1]
为什么我定时是0.1毫秒,而不是1毫秒啊!!

楼主(2015-06-02):
时钟问题:
我设计了一个定时器延时1毫秒,然后用软件仿真,配置晶振8MHz,结果正确, 然后我下载到我的8MHz的开发板上.结果就变成了延时0.1毫秒
下面是我的时钟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

求教问题出在哪里了啊

楼主:
我的定时器延时程序: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打开。TIM2是挂接在APB1下面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时钟预分频数(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10-1;                                            //重装载值(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        //向下溢出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毫秒数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ms(u16 n)
{

  u16 TIMCounter = n;

        TIM2_Configuration();

  TIM_Cmd(TIM2,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2, TIMCounter);                                //设置计数值

        while (TIMCounter>0)
  {
    TIM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2);
  }
  TIM_Cmd(TIM2, DISABLE);
}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约0.2mS吧,系统时钟72M,APB1最大36M,你计数值7200 - 9,约0.2ms,1mS计数值应该是36000

楼主:
虽然是挂在APB1下的,但是会自动的二倍频,所以还是72MHz.

计算公式:
               7199+1
------------------------------------ *(9+1)=1ms           .我就是这么算的. 软件仿真是1ms .但下载到板子上就是0.1ms 我据很纳闷(晶振都是8M)
             72MHz

网友A:
不清定时器是否倍频了,你这计算是错误的,至于怎么错了,你对着寄存器,看下设置值,你搞混了,我之前也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定时器是否倍频了,你这计算是错误的,至于怎么错了,你对着寄存器,看下设置值,你搞混了,我之前也搞 ...

我再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