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VDS Support

楼主(2015-06-02):
如何將讓 LVDS顯示正常.
目前在uboot階段,lvds可以顯示,進os後 lvds也可以顯示,但感覺顯示效果不理想.
在dts中試過很多參數,都不能滿屏,我們的屏是  800x480的,我設定的是這個參數,還是不滿屏

在demo code上面,我只是把lvds對應的 3.3v 和 5v電源打開,lvds就可以顯示了.
還需要改什麼嗎?

网友A:
lvds在什么情况下用的比较多呢?

楼主:
我們的板子 只有 LVDS沒有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們的板子 只有 LVDS沒有別的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有参考屏的数据手册设置OK了吗?

网友C:
你有确定kernel最终选择了你的参数吗?

楼主:
这个已经找到原因了,我以为这个问题无人问津...
还是有好心人.

LVDS分主屏和次屏
主次没分,所以没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找到原因了,我以为这个问题无人问津...
还是有好心人.

请问LZ怎么分的主次,我现在可以在LVDS1上正常显示,但是在LVDS0上不能显示,不知道该如何修改dts,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怎么分的主次,我现在可以在LVDS1上正常显示,但是在LVDS0上不能显示,不知道该如何修改dts,谢谢~ ...

我也是才开始学的.
主次屏,是你自己定义的,我们板上有两个LVDS,我把 LVDS0当做主屏.
另一个屏不显示,那可能是你传给kernel的参数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才开始学的.
主次屏,是你自己定义的,我们板上有两个LVDS,我把 LVDS0当做主屏.
另一个屏不显示, ...

我这也是两个LVDS,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成LVDS0,现在都是LVDS1显示,你是怎么给内核传参的?

楼主:
我的参数是 android code 默认的.
你把LVDS0 设置为 主屏呢.

网友E:
没玩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帮顶

网友F:
楼主设置好了吗

网友G:
以前用lvds的时候主要是用来传输数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A:
lvds在什么情况下用的比较多呢?

数码屏用LVDS接口

网友I:
我用过LVDS,当时是用漆包线来做数据传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参数是 android code 默认的.
你把LVDS0 设置为 主屏呢.

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把LVDS 设置主屏是如何设置,能详细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把LVDS 设置主屏是如何设置,能详细些吗?

dts文件中 ldb 个设备下面
有 primary; 字符串
你想让哪个是主屏就让这个放在谁的结构中.

网友D(2015-07-02):
引用 楼主:
dts文件中 ldb 个设备下面
有 primary; 字符串
你想让哪个是主屏就让这个放在谁的结构中. ...

3Q!!!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