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的设计以及MOS管的选通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06-02):
老师说挺简单的,但是我不会,学的模电完全不够用,问题就一句话,求教大神:把输出电压从0~5V,改成在-5和5V之间变化。求指点啊,最好是用MOS管设计的。不求给图,但求思路。。。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电力电子相关的书。。DC-DC变换。。通过调节脉冲,调节MOS的导通与关断。。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Y=2X-5。

谢谢大家!

输入0输出-5。

输入5输出5。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电力电子相关的书。。DC-DC变换。。通过调节脉冲,调节MOS的导通与关断。。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

居然没有发链接的权限。。。我相信大神们能懂的——基于boost电路,现在需要在输出端加补充,使得输出在-5到5V变化,是连续变化,电流不要求,关键是电压,麻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居然没有发链接的权限。。。我相信大神们能懂的——基于boost电路,现在需要在输出端加补充,使得输出在-5到5V变化,是连续变化,电流不要求,关键是电压,麻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Y=2X-5。

谢谢大家!

大师你真是好腻害啊:funk:。
是我说的不明确,麻烦再看下这里——基于boost电路,现在需要在输出端加补充,使得输出在-5到5V变化,是连续变化,电流不要求,关键是电压,请指点下

网友C:
楼主是做电源还是做信号处理啊?如果是做电源的话,提供两个关键字:flyback, sep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电源还是做信号处理啊?如果是做电源的话,提供两个关键字:flyback, sepic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