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570LS0332的工控数字量采集模块

楼主(2015-06-02):
工控数字量采集模块采用双通道结构,支持双通道数据比较,并通过诊断电路施加测试信号对输入电路进行诊断。通信部分和地址分配部分也采用冗余结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工控数字量采集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数字串行输入、SOE、DI诊断、短路/断路测试、通信接口、地址分配以及电源模块。

        具体方案详见附件图片及原理图

      简要描述:

        数字串行输入
分采用TI公司的SN65HVS881数字输入串行器,SN65HVS881是用于工业数字输入的带奇偶校验的8输入数字输入串行器。考虑到模块为16通道,而且具有双通道冗余结构,所以采用4片SN65HVS881进行级联,完成对16通道冗余结构的实现。除此之外,该部分还包括现场信号输入端的保护电路和SN65HVS881与CPU的数字隔离电路。
数字量输入诊断
数字量诊断电路用于检测输入电路是否处于健康状态,主要通过在供电端和输入端加入开关实现:
1)供电端开关的作用是在检测周期时将电流断开,使输入出现开路的效果;

2)输入端开关的作用是周期性的注入驱动电压,使开关可以被强制打开。

       短路/断路测试
该模块主要是在外部电路出现短路或断路的情况下,通过串联或并联电阻实现的。主要由模拟开关和模数转换器(ADC)组成。通过判断AD值的大小就可以确定电路是否出现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通信电路
通信接口主要是RS485通信部分。该通信接口采用冗余结构,RS485收发器经过FPGA与CPU通信,RS485收发器选用SN65HVD10,收发器的最高传输速率32Mbps。其结构图如图9所示。

电源电路

为了提高CPU工作的安全性,设计中采用了TPS65381QDAPRQ1电源管理芯片,该芯片为TMS470和TMS570系列CPU的专用电源管理芯片。能够为TMS570系列CPU提供1.2V核电压,3.3VI/O端口逻辑电压,还可以为AD端口供电。该电源管理芯片带有电源监控功能,芯片与TMS570和TMS470系列CPU通过SPI端口进行通信。通过该芯片能够对CPU故障进行监控,芯片带有看门狗功能,能够对电压进行监控,当输入电压低于4.2V时,产生电源复位信号。芯片具备对所有电源输出端口进行过压欠压监控功能,具有过流、过热和短接保护功能。

网友A:
感谢分享
请按活动要求写标题https://bbs.21ic.com/icview-957356-1-1.html

网友B(2015-07-08):
通过判断AD值的大小就可以确定电路是否出现短路或断路

楼主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楼主:
内容比较多,也不太方便说,不好意思了

网友C:
工控数字量采集模块采用双通道结构,支持双通道数据比较,并通过诊断电路施加测试信号对输入电路进行诊断。通信部分和地址分配部分也采用冗余结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C:
能够为TMS570系列CPU提供1.2V核电压,3.3VI/O端口逻辑电压,还可以为AD端口供电。该电源管理芯片带有电源监控功能,芯片与TMS570和TMS470系列CPU通过SPI端口进行通信。

网友D:
通过诊断电路施加测试信号对输入电路进行诊断

网友:
CPU端的SOE是什么 呀

楼主:
串行时钟,序列,主要是做时间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