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休眠功耗以及唤醒问题!!!!!!!!!!!!!!!!!!!

楼主(2015-06-02):
1、本来第一次用STM8L系列单片机,在进入HALT模式时候发现功耗有问题,假如初始化了ADC寄存器的操作,发现进入HALT模式下功耗居然还有1MA,如果不初始化ADC寄存器,进入HALT模式,功耗是正常的,是不是在进入HALT之前ADC寄存器要什么样的操作??求大神解答。
2、进入HALT模式,用外部中断唤醒,PB6设置上升沿唤醒,PB7设置下降沿唤醒,发现PB7唤醒和进入中断正常,PB6完全无法唤醒。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GPIOB->CR2 = 0xC0;
                        EXTI->CR2 = 0x90;
        附上程序        EXTI->CONF1 =0x00;

网友A:
不清楚STM8,但STM32进入STOP模式前,需要将ADC关掉,否则还是会消耗电流。楼主仔细看看参考手册里是否有这方面的要求。
不应该PB7可以PB6就不行,是不是还是配置上出了问题。

网友B:
进入HALT前你要关闭所有外设时钟,还有所有IO口也要设置一下,设置成什么模式,我忘了,自己百度下。你初始化了ADC可以,但在进入HALT前记得关闭ADC时钟。外部中断唤醒,应该是可以的,你看看配置有没错,最好实验下外部中断是否真起作用了。。。。

网友C:
这才是stm8L的强大和灵活之处

网友D:
进入HALT前需要关闭AD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