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KEIL的设置——单片机RAM、ROM如何充分使用?

楼主(2015-06-02):
最近发现Android、Linux个人搞起来有点太过庞大了,人到中年,也不想搞什么高大上了。只想高点简单的 又能赚钱的货。所以搞起了单片机,突然发现,以前觉得超级简单的单片机,现在用起来研究细节,发现很多的问题。

1. 就是在KEIL中如何设置 选择的单片机型号 匹配
       我用的是STC89C52RC,其配置是:

     但是,我在KEIL里面找到的是AT89C52的单片机,打开后发现里面的器件信息实际上是:

    这样我在KEIL编程的时候,却无法充分使用到单片机的RAM了。我从网络上插到了如下信息:

    我用idata来定义数据,最多也只能用到 256的RAM,那后面的256不就用不到了?
    试问我应该如何解决如上问题?如何设置KEIL?或者还是要下载相应的 STC系列的单片机包包(希望有的话给个链接啊~发给我也好 398544277@qq.com)?

2. 试问上图中的 code 定义的数据,是不是保存到了 FLASH中 ?就是以前所谓的 程序存储器ROM?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1、你用的是stc的51单片机,keil中选的是atmel的51单片机,资源不一样是正常的。
解决办法:你可以从stc官网下载相关文件增加到keil中

网友A:
2、对的,就是存储在flash中,以前说的程序存储器ROM

网友B:
楼上说是正确的。

网友C:
不同时代,不同厂家的芯片,资源不可能一样

网友D:
LZ先说了一些高大上的话,然后问一些矮小下的问题。
你的截图是错误的,52是256个RAM,不是128RAM。
你自己可以定义变量到idata/pdata/xdata区域的,自然就可以充分利用了。

网友E:
如果选择不到对应型号,可以简单修改配置

楼主:
各位大侠,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