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为什么无法进入adc中断程序

楼主(2015-06-02):
      我想通过定时器3定时,向AD0BUSY位写1启动转换,为了验证能不能实现,我在主函数写入P1=0x81;,ADC中断函数里别写入P1 |= 0x40,然后用万用表测P10,P17可以得到高电平,但P16还是0,那就说明没有实现ad转换,那我的程序哪里不对呢?求大神们指导~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C8051F040_defs.h"
unsigned int flag=0;
// Peripheral specifi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Called from the Init_Device() function
void Reset_Sources_Init()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关闭看门狗
}
void Port_IO_Init()            //端口配置
{

    SFRPAGE   = CONFIG_PAGE;
    P1MDOUT   = 0xFF;
    XBR2      = 0x40;
}

void Voltage_Reference_Init()
{
    SFRPAGE   = ADC0_PAGE;
    REF0CN    = 0x03;
}

void ADC_Init()         //ADC初始化程序
{
    SFRPAGE   = ADC0_PAGE;
    AMX0SL    = 0x04;         //通道选择
    HVA0CN    = 0x80;
    ADC0CN    = 0x80;         //向AD0BUSY写1启动转换
}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SFRPAGE   = TMR3_PAGE;
    TMR3CN    = 0x04;                //允许定时器3
    RCAP3L    = 0xFF;
    RCAP3H    = 0x5F;
}
void Interrupts_Init()
{
    IE        = 0x80;              //使能所有中断
    EIE2      = 0x03;             //使能AD0INT中断,定时器3中断
}
void Oscillator_Init()             //时钟初始化及晶振选择
{
    int i = 0;
    SFRPAGE   = CONFIG_PAGE;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
void Init_Device(void)                //调用上面的配置函数
{
    Reset_Sources_Init();
    Port_IO_Init();
    Voltage_Reference_Init();
         ADC_Init();
          Oscillator_Init();
            Timer_Init();
          Interrupts_Init();
          EA=1;
}

void main()
{
            Init_Device();
         P1=0x00;
         while(1)
         {
                 if(flag==1)
                 {
                    P1=0x81;
                 }
        }
}

void Timer3_isr(void) interrupt 14
{
          if(TMR3CN & 0x80)        //判断TF3是否溢出
                {
                 flag=1;
                TMR3CN &=~(1 << 7);   //把TF3位置1
                 SFRPAGE   = ADC0_PAGE;
                 AD0INT=0;       //将转换结束标志位置0
                 AD0BUSY=1;     //启动转换
               }
}

void ADC0_isr(void) interrupt 15
{
        if(ADC0CN & 0x20)       //判断AD0INT位是否为1,转换是否完成
        {
                P1 |= 0x40;
        }
          SFRPAGE   = ADC0_PAGE;
       ADC0CN &= ~(1 << 5);   //将AD0INT清0
}

注:void Init_Device(void) 中的这些配置函数是都通过configuration  wizard2软件生成的,不知道是否有所缺漏,请大神指教

网友A:
SFRPAGE切换了居然不恢复

这个寄存器中断口里要保存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