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峰值检测如何检测负向整流正弦波峰值

楼主:
各位,我搭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检测经过全波整流之后的正弦波的峰值。由于我是两个正弦波经过整流之后再通过差分放大,也就是说随着输入两个正弦波的幅值大小不同,差分放大电路输出是负向整流正弦波或者是正向整流正弦波都有可能,而且还是动态变化的。但是问题来了,我搭的峰值检测电路只能检测正向整流正弦波的峰值,负向整流正弦波经过峰值检测电路后所得为0。即是峰值检测电路只能检测波形的最大值,我想要在正向整流正弦波时检测正向最大值,负向整流正弦波时检测负向最大值。怎么破?

峰值检测电路

峰值检测电路

网友A(2015-06-03):
最简单的思路, 把信号翻转过来就可以检测反相后的最大值了, 也就是原来的最小值.

当然, 还有个办法改这个检测电路, 比如考虑把二极管反过来接.

网友B:
楼上正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思路, 把信号翻转过来就可以检测反相后的最大值了, 也就是原来的最小值.

当然, 还有个办法改这个 ...

我是要用这一个电路检测前边任意来的正或负周期的峰值,所以只满足一种情况的思路是走不通的。不过版主提醒了我,我在前面加一个鉴相电路然后将信号输入到正负峰值电路然后再将两者进入加法电路里面,然后输出。

网友C:
问题描述不清楚
你最好给几张图,说明你想要的电路行为

网友D:
附件电路是否符合题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题描述不清楚
你最好给几张图,说明你想要的电路行为

确实,描述不清楚。

网友F(2017-09-13):
引用 网友D:
附件电路是否符合题意。

图中的BUF600AP是缓冲器,您的电路是运放形式,请教,您的仿真模型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BUF600AP是缓冲器,您的电路是运放形式,请教,您的仿真模型怎么设置的,谢谢! ...

大师们正在忙,别翻出这些另类来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