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 arm-linux

楼主(2015-06-03):
我想用arm控制68013,固件就用bulkloop.hex,在虚拟机ubuntu上成功,交叉编译到arm开发板上调用cyusb_bulk_transfer()函数无法读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yusb_bulk_transfer()” 这个函数好像在cypress提供的一些API中没有啊,楼主用的那个库函数的?
arm是USB host吗?还是和68013并行通信的?
如果是USB host,arm有没有正确识别到设备68013呢? 只有正确识别,才能实现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