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串口发送接收基地址在哪儿找

楼主(2015-06-03):
#define USART1_TDR_ADDRESS                0x40013828
#define USART1_RDR_ADDRESS                0x40013824

#define USART2_TDR_ADDRESS                0x40004428
#define USART2_RDR_ADDRESS                0x40004424

我做STM32F070的DMA实验。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例子,发送接收基地址

如上面宏定义。像那个0x40013828那个地址是在STM32数据手册上找到的吗?

我怎么找不到?请高手告知哪里可以找到?谢谢!

网友A:
两步找到对应寄存器的地址:
1.在参考手册里第二章里(2.2.2:存储器映射和寄存器边界地址)找到对应外设的边界地址(base_address)。
2.在外设章节的寄存器部分,有每个寄存器的偏移地址(offset)。
base_address+offset就是最终的地址。

网友B(2015-10-03):
那USART3的是多少,070不是有3个 USART吗,我怎么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