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8888+TEA1062电话拨号设计

楼主(2015-06-03):
问题一:接上电话线,摘机后等待拨号,可是程序单步跟踪拨号还没有完,耳机里面就出现“您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  当程序全速执行时,他就只是没有成功,过会就会出现催挂音。
问题二:MT8888的模式设置:DTMF模式+中断模式,可是检测不到IRQ的引脚电平变化。
            DTMF模式+中断模式+突发模式,读取不到状态寄存器的状态变化和IRQ的引脚电平变化。
  问题一种出现的是我在延时下面做的。
附上电路图,还请各位大大指教。不管解决没有,先谢谢各位大大。
@chunyang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发帖,以为图片没有发出去,发了两次。。自己先顶!!!

网友A:
首先,对于实时系统,单步调试没有意义,交换机可不会搭理你的慢慢来。你的拨号是不是正确,并联一部电话机摘机听就是,自己的系统能直接播音更好。至于MT8888的中断电平之类问题,先好好去看器件手册,显然你编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于实时系统,单步调试没有意义,交换机可不会搭理你的慢慢来。你的拨号是不是正确,并联一部电话机 ...

@chunyang你好。第一:您说的对,单步调试没有意义,实时系统交换机不会搭理。
第二:我不太理解你说的  “并联一部电话机摘听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系统有电话语音芯片TEA1062,所以应该不需要吧。    第三点:英文datasheet上 说  如果使用DTMF模式+中断模式+burst模式的话,当发送寄存器准备发送更多的数据(仅仅在突发模式下),中断引脚变低电平.  或者  有效的保护时间内收到有效的DTMF信号时中断引脚变低。   谢谢你啦。。。最近在做毕设,还请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对于实时系统,单步调试没有意义,交换机可不会搭理你的慢慢来。你的拨号是不是正确,并联一部电话机 ...

新手不太懂!!!MT8888的英文datasheet      时序图和给的寄存器操作图为什么不一样?时序图为什么没有写WR那个引脚????  希望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你好。第一:您说的对,单步调试没有意义,实时系统交换机不会搭理。
第二:我不太理解你说的   ...

就是让你用耳朵听,跟正常的电话机的DTMF音做对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不太懂!!!MT8888的英文datasheet      时序图和给的寄存器操作图为什么不一样?时序图为什么没有 ...

怎么没有?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仔细看。

Figure  18上面有读或者写的时钟脉冲   但是我的意思是Figure 19  读操作时序图里面他没有WR引脚的变化时序,  但是Table3对寄存器进行读操作里面有WR呀,这是我疑惑的地方。。。。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gure  18上面有读或者写的时钟脉冲   但是我的意思是Figure 19  读操作时序图里面他没有WR引脚的变化时 ...

WR是写,读操作跟它何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是写,读操作跟它何干?

谢谢啦。。我懂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chunyang

网友B(2015-09-08):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我的qq952454783

网友B:
@chunyang 能留个联系方式么,请指教指教

网友B:
@lixin101357 请教请教,希望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