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色LED电子屏驱动方案

楼主(2015-06-03):
小区或医院里面的那种多行显示的点阵屏。想搞清楚多行显示时单片机怎么会有这么多SPI口去驱动类似595芯片的。

网友:
片选线 CS
时钟线 CLK
数据线 DAT
使能线 EN

一共4个IO口,就可以无限地级联
(好象灯珠一样,一串串的)

楼主:
这是横向级联确实可以联接多个板。若16扫就2个8*8模块,
若一个电子屏纵向有10个8*8模块,改怎么解决?

网友A:
纵向的板可以和横向的板混合在一起级联

网友B:
        传统的74HC595-P10单色板均采用74HC595、74HC138、74HC245、74HC04以及PMOS(4953)等设计,由于其芯片种类繁多且驱动电路复杂而只能采用双面板PCB设计加工,成本高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芯片不良异常的概率,可靠性降低且异常判定与维修十分麻烦。
        为解决上述问,特推出3310-P10显示屏模组驱动芯片,采用1毫米单面PCB实现单张模组有且仅有16颗SOP16封装的芯片即完成模组驱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大简化PCB线路及元器件的种类,提高产品可靠性。
该方案是恒流驱动保护灯珠且有效消除亮度差异,传统是恒压的,灯珠易光衰或损坏,使用一段时间后亮度降低或出现死灯,大大缩短使用寿命。
       方案技术交流联系QQ:3247925842
       附件是详细方案介绍及对比。

网友C:
可以级联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向的板可以和横向的板混合在一起级联

每个单元板都是一样的接口,若横向级联了6个单元板,纵向要再放一排如图方式肯定不可取,还请问怎么连接

楼主:
麻烦解答下7楼疑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解答下7楼疑问。

:lol
一般这种大型的led显示屏都有专门的驱动模块的。
一个驱动模块有多个输出接口,每个接口可以驱动一行LED屏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fpSy1BYyA5HmdcUAJD_

网友A:
1 . 选择含有多个SPI口的单片机或者ARM  例如STM32
2 . 如果想继续使用8051单片机,
   或者选择模拟SPI口的方法
3 . 如果嫌弃模拟SPI的速度慢,就继续选择硬件SPI口

   可以考虑扩展硬件SPI口,
   共同使用时钟线 CLK ,数据线 DAT
     分开使用CS片选线

   扩展2个硬件SPI口,就使用2条CS片选线
   扩展3个硬件SPI口,就使用3条CS片选线

扩展硬件SPI口之后,IO口的负载变重了
记得增加74HC245或者74HC244,来增加IO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选择含有多个SPI口的单片机或者ARM  例如STM32
2 . 如果想继续使用8051单片机,
   或者选择模拟SPI口 ...

多谢两位版主答复。

可以考虑扩展硬件SPI口,
   共同使用时钟线 CLK ,数据线 DAT
     分开使用CS片选线

这个方案SPI是分时传输,当屏特别大时传输时间太长影响亮度。
目前我在用PIC24单片机带3个独立SPI口,现在客户对点距有要求了,我计算了下需要5个独立的SPI接口单片机。

想知道别人大屏是用什么方案做的

网友D(2016-02-12):
你好,首先呢高度比较高的屏驱动起来是比较困难!(市面上的控制卡一般多少个口呢?)
我们“立显光电”的口才12个
你如果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与我们“联系”!
找“深圳立显光电”的徐工就可以,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