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反向放大器会失真

楼主(2015-06-03):
想把一个sin信号反向处理一下,频率为42k
用lm358做了个放大倍数为1的反向比例放大器,结果仿真的结果波形失真很严重

网友A:
R2左边加个1uF的隔直电容试试看

网友B:
你不知道运放有带宽和摆率这回事么?

换LM318试试

网友B:
你计划用LM358,仿真用的OP07,这俩一个带宽积1M,一个0.5M,摆率才0.XV每微秒,对于42K的信号,太小!要用高速运放

楼主:
换lm318仿真通过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我查了lm358的资料,说是它的带宽增益积是1M,我的理解是带宽增益积是个常数,现在我的放大倍数是1,我以为带宽就是1M,从现象上来看并不是这样,那么关于带宽增益积的正确理解是什么呢?

网友C:
有问题,先自己思考解决。
既然是仿真,你何不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度,看看结果如何,再考虑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左边加个1uF的隔直电容试试看

你好,加了电容之后依然失真,我想可能并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计划用LM358,仿真用的OP07,这俩一个带宽积1M,一个0.5M,摆率才0.XV每微秒,对于42K的信号,太小!要用 ...

不好意思,图贴错了,先用的lm358,后用的op07,仿真都失真。结合你的提示,我想导致是失真的主要原因转换速率,也就是摆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先自己思考解决。
既然是仿真,你何不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度,看看结果如何,再考虑是什么问题 ...

幅度没有影响,0到2k还基本能用,再大一点波形就不能看了

网友C:
LM358的频率不会这么低的。你还是实际电路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的频率不会这么低的。你还是实际电路测试一下吧。

实物也测试过,确实失真。现在明白了,应该是转换速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物也测试过,确实失真。现在明白了,应该是转换速率的问题

你只要降低幅度就可以了。频率不会这么低的。

网友D:
压摆率的问题,楼主对运放看了来是不太理解: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摆率的问题,楼主对运放看了来是不太理解

是的:L

网友E:
非门芯片可以吗

网友F:
5V的幅度,真高··我记得二点几伏就开始失真了

电阻也确实小,感觉楼主刚**放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lm318仿真通过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其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下,我查了lm358的资料,说是它的带宽增益积是 ...

这个放大倍数是开环的,也就是1M的信号进去,这个运放什么反馈也不加,就输出同样幅值的1M信号

频率较小的情况下,比如1k,放大倍数是1000倍,这才能按理想运放视为放大倍数“无穷大”

此外,还和摆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