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路为啥不能工作呢

楼主(2015-06-03):
输出0.4v

网友A:
示波器自己看mos波形

网友B:
没有启动电压

楼主:
没起振 这是原理图

网友C:
先看一下原理图是否合理,R7是300Ω,输出1000uF的电容能不能带得起来,多测试波形

网友D:
这是要做RCC电路的么  R1要的作什么用的

网友E:
把D8换成UF4007或者BYV26E、FR107试试,大哥1N4007是工频整流二极管,用在这儿功耗大的会死人的。

网友E:
还有你R7太大了,你输出弄个1000uf,相当于上电短路,复位绕组根本就耦合不到电压给Q7基极复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R7太大了,你输出弄个1000uf,相当于上电短路,复位绕组根本就耦合不到电压给Q7基极复位啊。 ...

大神谢谢啦  确实是R7太大了 现在已正常工作

网友E:
正常工作D8也要换了,1N4007不是用在这儿的,换成FR107或者UF4007或者BYV26E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工作D8也要换了,1N4007不是用在这儿的,换成FR107或者UF4007或者BYV26E均可。 ...

恩 已经换了FR107: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