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NA114

楼主(2015-06-03):
        最近做传感器信号放,1mv/V精度的传感器,10V DC 驱动,输出电压MV值,用放大器放大后进入AD采样。现在问题出现在放大。INA114在单电源10V下工作,输入信号为0,输出信号不为0.
        详细数值为:输入为0;输出为0.66V左右,输入信号对0.7mv左右信号没有放大变化。依旧是输出0.66V。工作在双电源下可以做到输入为0,输出为0.但是接入传感器后,致使输入不为0,输出放大也乱七八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必须接R2、R3.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接R2、R3.   如图:

双电源这么接么?我想用单电源10V。这么接也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电源这么接么?我想用单电源10V。这么接也行么?

如果传感器信号频率不是很高(通常如此),差分输入信号只能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传感器信号频率不是很高(通常如此),差分输入信号只能用双电源。
...

就是一个压力传感器,频率低。传感器里边就是个电桥。我看技术手册上电桥放大没接那俩电阻

网友B:
可以不用双电源,电势整体向上移动5V就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压力传感器,频率低。传感器里边就是个电桥。我看技术手册上电桥放大没接那俩电阻 ...

压力电阻电桥自然不用R2、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双电源,电势整体向上移动5V就是单电源供电!

10V单电源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电阻电桥自然不用R2、R3.

用俩电阻,发现还能正常放大。还是不归零。比原先好点了。输入0,输出-0.45V,但是已经可以放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接R2、R3.   如图:

想问问,接这两个电阻的原因是?不懂,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接这两个电阻的原因是?不懂,请教,谢谢~

我也不懂,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接这两个电阻的原因是?不懂,请教,谢谢~

给INA114输入提供偏置。

网友B(2015-09-22):
引用 楼主:
10V单电源可以么

完全可以,地就是一个参考,你用10V取中间值作为0参考,那不电势就整体上移5V了么?那跟双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地就是一个参考,你用10V取中间值作为0参考,那不电势就整体上移5V了么?那跟双电源有什么区别 ...

问题是这个中间的电源怎么取出来。用什么电路?

网友B(2015-12-22):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中间的电源怎么取出来。用什么电路?

两个电阻从电源上分压取中间值,然后用一个放大器电压跟随不就是了么!

楼主:
电子学的差。能给个实际的电路方案么?我参考参考。不太懂你这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D:
12楼回的应该是对的,单电源供电要给输入一个共模偏置电压,但奇怪的是桥式电路应该已经有共模偏置了。
双电源输出0,可能是电桥没调平衡,所以放大会有错误。
最好上完整的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楼回的应该是对的,单电源供电要给输入一个共模偏置电压,但奇怪的是桥式电路应该已经有共模偏置了。
双 ...

电桥肯定得工作在不平衡的状态。   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貌似感觉有点眉目了

网友D: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