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DZ60 CAN 10K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5-06-03):
我用的芯片是DZ60,配置CAN波特率20KBPS时可以正常通讯,配置如下:
{//Config BRP
    sj = (SJW-1)<<6;
    p = (brp-1);
    CANBTR0 = (sj|p);                  // Configures SJW and Tq clock Baud Rate Prescaler

    t_seg1 = (TSEG1-1);
    t_seg2 = (TSEG2-1)<<4;
    CANBTR1 = (t_seg1 | t_seg2);       // Configure Time Segment 1 and 2, and one Sample per bit
  }

其中SJW = 3,brp = 25,TSEG1 = 4,TSEG2 = 3;

现在我想用10k波特率通讯,将brp=50,结果不能通讯,示波器端看到波形只有间隔几个脉冲出来,没有完整的数据,不知道应该如何配置才能用10K的波特率通讯呢?谢谢!

网友A:
请问是否有用示波器测过脉冲宽度呢?
建议直接用PE生成相关代码,然后参考Processor Expert软件生成的寄存器值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用示波器测过脉冲宽度呢?
建议直接用PE生成相关代码,然后参考Processor Expert软件生成的寄存 ...

非常感谢!
用PE生成的代码看到,
CANBTR0 = 0x4FU;
CANBTR1 = 0x7FU;
这应该可以,现在手里没板子,过两天试下看结果再来回复。

楼主(2015-12-28):
一直忘了结贴,真不好意思。后来问题找到了,是CAN收发器低速不兼容的问题,替换收发器SN65HVD230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