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f302的AD采样

楼主(2015-06-03):
因为采样多个通道的AD转换,所以我用了ADC+DMA的方式进行的,定时器TIM4的上升沿触发AD转换(定时50us转换一次),但是始终无法进入AD转换完成中断中,求各位高手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程序如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DMA1_Channel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IRQn;       //ÓÃÓÚADC1 DMA²ÉÑùÊý¾Ý¶Á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1_DMA_Configuration(void)    //ADC²ÉÑù³õʼ»¯ÅäÖ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ADC clock */
RCC_ADCCLKConfig(RCC_ADC12PLLCLK_Div2);
/* Enable the  DMA1¡¢GPIOA ¡¢GPIOB and ADC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RCC_AHBPeriph_GPIOA | 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ADC12, ENABLE);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while (1)
  {}
}
/* Configure PA0/PA1/PA2/PA3/PA6/PA7/PB0/PB1 (ADC Channel1/2/3/4/5/10/15/11/12) in analog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DMA1_Channel1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_ITConfig(DMA1,DMA_IT_TC,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Configure ADC1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Calibration procedure */
ADC_VoltageRegulatorCmd(ADC1, ENABLE);
/* Insert delay equal to 10ms */
Delay(10);
ADC_SelectCalibrationMode(ADC1, ADC_CalibrationMode_Single);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RESET );
calibration_value = ADC_GetCalibrationValue(ADC1);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uous mode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Clock = ADC_Clock_AsynClkMod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Mode = ADC_DMAMode_Circular;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5;
ADC_CommonInit(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ADC_ContinuousConv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 = ADC_ExternalTrigConvEvent_5;     //TIM4_CC4 ev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 = ADC_ExternalTrigEventEdge_RisingEdg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OverrunMode = ADC_OverrunMode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AutoInjMode = ADC_AutoInjec_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RegChannel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6,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7,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8,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9, ADC_SampleTime_181Cycles5);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sample finish interrupt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 wait for ADRDY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RDY));

/* ADC1 DMA Enable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DMA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TIM4定时50us触发AD采样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4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 - 1;      //72M/(71+1) = 1,000,000 -->1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4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4,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

楼主:
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这就是个设置问题, 可以参考例程.
我觉得楼主缺个调试的分析过程. 由于 ADC 是由定时器触发, 那就利用调试器一步步验证, 先验证定时器工作了没有, 触发信号发出了没有, 然后 ADC 工作了没有, ADC 的中断设置正确否...
在运行中验证寄存器的值是否符合你的设置

楼主(2015-07-03):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设置问题, 可以参考例程.
我觉得楼主缺个调试的分析过程. 由于 ADC 是由定时器触发, 那就利用调试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之前没有调通,时间紧先用软件触发了,我会抽时间在做的。

网友B(2019-06-28):
你好 请问 后来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