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CC540蓝牙台灯

楼主(2015-06-03):
蓝牙台灯,实际上是对继电器的操作, BlueTooth 节点通过
接收到其他设备(模块或手机、电脑)发来的信息,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从而
控制台灯的开关。

楼主:
继电器介绍:
继电器(英文名称: 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
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
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
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
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
等作用。

楼主:
通过模块、电脑或手机作为主机,连接另一模块(从机),模块(主机)通
过按键 S1 控制发送数据给从机。模块(从机)接收到信息后执行控制继电器指
令,从而控制台灯。整个过程在协议栈( BLE-CC254x-1.3.2) 中进行。

楼主:
case SIMPLEPROFILE_CHAR1:
2.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1, &newValue );
3. if(newValue)
4. {
5.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 //开 LED1
6. P1_3 = 1; //开继电器
7. }
8. else
9. {
10. HalLed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FF ); //关 LED1
11. P1_3 = 0; //关继电器
12. }
13. break;

网友A:
参与活动的话   帖子标题格式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