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3 SPI 发送数据会干扰DAC,请大侠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SPI 发送数据会干扰DAC,请大侠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AC1_Init();
  MX_SPI1_Init();
        for(i=0;i< 4096;i++){
                buf[i]=10;
                i++;
                buf[i]=200;
        }

        DMA_DAC_Init(DMA2_Channel1,(u32)&DAC->DHR8R1  ,(u32)buf,2048);
        DAC_Timerx_Init(1000000/80000-1,71);
        TIM8->CR1 |=1;
  while (1)
  {
                for(i=0;i< 4096;i++){
                        GPIOA->ODR |=0;                //空操作
                }
                for(i=0;i< 10;i++){
                        SPIx_ReadWriteByte(0xaa);
                }
  }
}

工程源文件

网友A(2015-06-03):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也有可能:你接了逻辑分析仪,再操作SPI,2者一结合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也有可能:你接了逻辑分析仪,再操作SPI,2者一结合引起的; ...

可能是吧,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