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O口驱动两个三极管可行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03):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继电器是5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继电器是5V的吗?

STC89C52

继电器是5V的

原来告警只有蜂鸣器,现在想增加一个小板子用继电器,套用原来那个告警IO口!

网友B:
看你上拉电阻都加上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2

继电器是5V的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C:
电路可以工作,只是功能上,是继电器动作的时候蜂鸣器同时鸣叫,这样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你要这样的话蜂鸣器串到继电器上不就完了嘛,电路还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这样的话蜂鸣器串到继电器上不就完了嘛,电路还简单了

聪明

网友C:
确实聪明,不过应该是并联吧

网友F:
可以的,为什么不直接将Q2、Q1的B极连到一起

网友G:
继电器顺便再控制下控制蜂鸣器如何

网友H(2016-04-05):
继电器串蜂鸣器,如果继电器断开时会产生高压,会对蜂鸣器产生影响么

网友I:
1. BJT的常态控制逻辑是不是有潜在风险?引脚高阻输出时,BJT工作状态是否需要的?
2. 拉电流驱动能力只能参考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