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MCU方案】+cc2541蓝牙防丢器

楼主(2015-06-03):
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无疑已成为现时新兴应用市场最热的亮点。 这也是 BLE
重要的应用场景。但你还在苦苦寻找你随手乱丢的钥匙或者钱包时,蓝牙防丢
器无疑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这款蓝牙防丢器是你亲手设计的话,那就更加
Perfect 了。

楼主:
通过电脑或手机作为主机,连接 KeyFob 模块(从机), 通过手机就可设置防
丢器报警以便用户寻找,如果 KeyFob 离开身边太远时手机就会报警通知用户;
可以通过手机设置报警距离。

楼主:
此项目主要基于 TI 的 KeyFob 例程,我们主要对其进行分析并根据我们的硬
件平台或者用户的使用习惯作出相应的配置。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板子
设计得非常漂亮,板载了蜂鸣器和三轴加速度计,同样包括纽扣电池。

楼主:
1. Initialize GATT attributes
2. GGS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GAP
3. GATTServApp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GATT attributes
4. DevInfo_AddService(); // 设备信息服务
5. // Proximity Reporter Profile
6. ProxReporter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7. Batt_AddService( ); // 电池服务
8. Accel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加速度计 Profile
9. SK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Simple Keys Profile
通过对这个特征值的操作来实现防丢器的查找与报警,报警等级有三种,即:
// Alert Level Values
#define PP_ALERT_LEVEL_NO 0x00 //无警报
#define PP_ALERT_LEVEL_LOW 0x01 //低警报
#define PP_ALERT_LEVEL_HIGH 0x02 //高警报
不同的警报对应 KeyFob 不同的反应, LEVEL_NO 即关闭蜂鸣器,
LEVEL_LOW即蜂鸣器低鸣,而 LEVEL_HIGH 就会使蜂鸣器高声报警,

网友A:
版主这是哪个活动?

网友B:
OSAL难度还是相当大啊

网友C:
这个好,赞一个

网友D:
参与活动的话   帖子标题格式不对哦

网友E:
前十名参与活动的打赏已发 :P

网友F:
这个定位不是很准吧

网友G:
这个是基于蓝牙的报警设计的。

网友H:
来个原理图,偶不喜欢看程序

网友I:
要是丢了能定位就更好了

网友J(2015-09-05):
选择gsm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