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30温漂问题提

楼主(2015-06-03):
长时间1天放砝码时,有50克范围在跳。最大程量是20公斤。如何解决,请问和偏移校准有关吗?

网友A:
如果一直在跳,数不稳,不应该是温飘的问题。
建议上传电路看看

网友B:
温漂往往是缓慢的变化, 而你遇到的是跳动, 往往是噪声的可能性大.
可能是电源噪声, 也可能是信号或干扰带来的噪声. 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