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5.14中怎样避免xx was set but never used的编译警告?

楼主(2015-06-03):
总是提示定义但未使用的编译警告,但是我的变量明显是有意义且在特定情况下会使用的
加volatile 修饰也不行,请问大伙有啥解决办法么?

楼主:
每次编译后都弹出这类警告非常烦人,但是我有不可能把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那样对程序的通用性不好。

网友A:
lz 的程序代码非常烦编译器....

网友B:
这好像没法设置的;
5.0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C:
你可以
rssi=rssi;
虽然这一行没什么实际用途,但是编译器不会再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
rssi=rssi;
虽然这一行没什么实际用途,但是编译器不会再烦你。

那么函数呢?封装好的函数但是没被引用也一样弹出警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函数呢?封装好的函数但是没被引用也一样弹出警告啊
没怎么碰到过你这情况。
专门看了一下帮助文件,发现只要加下面一行就可以了。
#pragma diag_suppress 177
不管变量还是函数名,都不会警告没有引用。
如果要屏蔽别的警告,应该不用我多说吧,:lol

网友D:
也可以在C/C++配置选项那个Tab页里加入屏蔽控制。
具体写法参见Keil Help中armcc的command line option。

网友E:
顶楼说的变量肯定是没用到才会报这个warning,你说的特定条件下,是指条件编译了吧?如果有条件编译,变量定义的地方也一起条件编译就行了。
函数没用到的最好是用feedback文件,这样没有用到的函数不会被链接进去,也就不会报warning了。见linker command line option里的--feedback选项。
warning虽然不是大错,但也最好不要屏蔽掉,而是用“合法"的手段消除。

网友F(2016-03-04):
用下面这些命令来控制,ARM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G(2017-11-04):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
rssi=rssi;
虽然这一行没什么实际用途,但是编译器不会再烦你。

好厉害的感觉。。。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