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WD方式下载总是提示RAM check failed。百度没法解决

楼主(2015-06-03):
AI, LED, ck, RAM, TE
SWD方式下载总是提示RAM check failed

Programming target (36156 bytes, 1 range)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30003 030201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百度解决不了了

网友A:
一般是线干扰太大

网友B:
缩短下载线的长度、额外增加地线试试

网友C:
按楼上几位意见试试看;

并检查复位,电源是否稳定;
还有焊接质量;

实在不行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D(2023-06-21):
下载器的问题会多一些,尤其网购的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