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设置为数字输入,请问IO读取速率

楼主(2015-06-03):
当IO口处的电平不停的翻转。假设周期为40ms,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的PWM,IO口能实时的读取电平状态吗,求解答

网友A:
当你的单位为ns时再来考虑不能及时读取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实时性要求多少啊?
uS肯定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的单位为ns时再来考虑不能及时读取的问题。

                a4 =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
          a2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2);
          a1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0);为啥读了 ,不能及时的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实时性要求多少啊?
uS肯定没啥问题;

                a4 =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
          a2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2);
          a1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0); 读了没有及时的给出值啊,通过keil仿真

网友C:
调库就要慢十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a4 =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1);
          a2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2);
          a1 = HAL ...

可以读寄存器;

后面2句可以改成读端口,一起读;

KEIL仿真,你怎么看的仿真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读寄存器;

后面2句可以改成读端口,一起读;

加个断点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我外面的旋转编码开关8421的那种,他们切换有延时的,芯片读写没错误,谢谢大家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