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要求最小负载为10%

楼主(2015-06-03):
金升阳定压电源模块为什么要求最小负载为10%?

楼主:
解答:低于10%负载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会漂高超出技术手册规格值,纹波噪声值相对较大

网友A:
为什么宽压的产品最小负载可以达到5%?而定压的产品最小负载为10%?

网友B:
同样问题

网友A:
有知道的吗?求指导。

网友C:
宽压产品是闭环设计产品,之前要求10%,现在要求5%,主要是公司对产品做了升级优化,可以做到5%负载的时候的纹波和噪声都能够满足规格要求;
而定压产品是开环设计,做到10%也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低于10%输出电压会偏高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宽压产品是闭环设计产品,之前要求10%,现在要求5%,主要是公司对产品做了升级优化,可以做到5%负载的时候 ...

谢谢!

网友D:
这个真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