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5-06-03):
用STM8L051 进入HALT,用PB5外部中断唤醒,   初始化
GPIO_Init(GPIOB,KEY,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PortSensitivity(EXTI_Port_B,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5_IRQn,ITC_PriorityLevel_3);
进入HALT部分语句
sim();
GPIO_Init(GPIOB,KEY,GPIO_Mode_In_PU_IT);
rim();
halt();

中断部分

INTERRUPT_HANDLER(EXTI5_IRQHandler, 13)
{

  sim();
  GPIO_Init(GPIOB,GPIO_Pin_5,GPIO_Mode_In_PU_No_I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5);
   rim();
}

本意是按下或松开唤醒,到一定时间自动进入睡醒,但结果是按下不断进入中断,要松开才继续别的部分程序,并且开机前按下,开机后松开没有唤醒。
请教下各路大神如何处理????

楼主:
仿真看了,不管怎么设置都会在按下时,不断在中断里死循环,EXTI_SR1=0x02,用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5);或用EXTI->SR1=0x02都用,直到松开才不死循环,路过的大神指点下啦

网友A:
解决了嘛?

网友B:
按键去抖动了吗,楼主

楼主(2015-07-10):
没有,本想做到小于100uA,急着打样给客人,就没有搞halt()模式,各样尽量做低功耗大约0.4ma,勉强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去抖动了吗,楼主

没有,打算有触发就算唤醒,过些时间才进入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