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5-06-03):
XIDE的编辑对话框有条竖红线,怎么调节,或设置?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具体看对应的中文版用户手册

那个其实可以无视掉的,就是告诉你一行太长了

网友B:
以前的终端一行就只有80字符。
所以写代码一行太长就很麻烦。
现在虽然都是宽屏了,不过尽量还是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