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RXD、TXD串口

楼主(2015-06-03):
单片机的RXD、TXD串口连在一起跟外部通讯与不连在一起时跟外部通讯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连在一起不成自发自收了吗?

网友B: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同问。
为啥要连在一起?
建议提供下电路图

网友D:
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E:
RXT为接收,TXD为发送,你连在一起了,那当然是自发自收

网友F:
连在一起的就是是自发自收的,这个在一般的测试中常用的,,在设计中肯定是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2015-10-21):
见图,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见图,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个用法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见图,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

不懂这图,楼主想让串口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这图,楼主想让串口怎么工作?

@xyz549040622 TXD_IN 跟外部模块接口通讯,TXD,RXD分别接单片机端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TXD_IN即用作接收又用作传输呢.

网友H:
RXT为接收,TXD为发送,不能连在一起,楼主这图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I:
但是要共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