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引脚设置了复用推挽后会强制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5-06-03):
相关代码: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预先把PA3置高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执行完上面的代码后,PA3立即变成低电平了。
但是我单步调试的时候,查看GPIOA->ODR,发现,对应的PA3还是高电平啊,但是万用表实测确实是变成了低电平,请问大神这是为什么呀!?

单步调试图

单步调试图

网友A:
你第一句执行的时候,没有初始化IO;
那么调用库函数,第一句指令实际是没执行;

也就是无效;
当然输出0啊;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可以在初始化完后加:

网友B:
你设置成复用功能后,引脚的实际输出就不受ODR寄存器影响了。
另外,你设置复用后,引脚输出低电平只是凑巧。实际输出是不确定的。

网友C:
你既然选择了AF输出那么GPIO的寄存器就不会影响它的输出了

网友D:
同意楼上. af 已经接管了.你方法有误,应该配置复用功能默认是高电平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好心人,已经解决问题了,设了复用功能后,ODR寄存器就不会控制引脚输出;在复用功能那里先设置相应的配置,然后再配置GPIO为AF_PP就不会出现电平的跳变了

楼主这个结尾很给力,当出现抖动时就先配置复用的功能,完了在开启GPIO的复用功能,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E(2017-10-17):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好心人,已经解决问题了,设了复用功能后,ODR寄存器就不会控制引脚输出;在复用功能那里先设 ...

你好,请问复用功能的IO口怎么配置输出电平为高or低电平,我的微信是1092609022,盼复,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