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想看看数据异常的M16里面是FLASH还是EEPROM的数据被破坏了,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5-06-03):
拿到了前段时间朋友屡屡损坏的M16核心的控制板两块,这些板子只要重新烧写程序,就会一切正常了,所以拿到这两块坏板子,不想“一烧了之”,想要研究一下单片机里面是FLASH数据被改写了还是EEPROM数据被改写了,芯片再上一次烧写之前通过熔丝加密了,请各位出主意,我很想知道确切的答案,否则心里闷的慌:lol

网友A:
这个怎么确定呢,我觉得是外部强干扰导致的,要不熔丝位破坏了,要不把程序冲了。

楼主:
熔丝位还能读出来,没问题,flash里的程序坏掉了,正在胡乱找原因呢

楼主(2016-02-23):
有义务说一下,M16的数据被修改这件事,只要不用外部时钟,只用内部时钟,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