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Q eMMC启动问题

楼主(2015-06-03):
飞思卡尔的i.MX 6Q的开发平台,是不是下载这个“android_KK4.4.3_2.0.0-ga_tools”这个版本的mfgtools?
按照quick start guide更改了cfg.ini,还是报错,如何更改ucl2.xml文件呢?
cfg.ini修改如下:
[profiles]
chip = Linux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Android-SabreSD-eMMC
[variable]
board = sabresd
mmc = 0
sxuboot=17x17arm2
sxdtb=17x17-arm2
ldo=

网友A:
mmc = 3试试......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 4.4.3 Kitkat 版本的BSP的话,你要使用IMX_KK4.4.3_MFG_TOOL,下载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35)-------->Programmers (Flash, etc.) (10)下面下载。

网友B:
1、在使用MFGTool前,文件cfg.ini 和 UICfg.ini是必须要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同时这两个文件一定要配置正确。
        UICfg.ini用来配置每次同时可以烧写开发板的个数:
             [UICfg]
             PortMgrDlg=1
        cfg.ini用来配置芯片类型和板子信息以及烧写内容存储方式:
[profiles]
chip = MX6DL Linux Update   -----------芯片为i.mx6dl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板子型号

name = i.MX6DL-ubuntu-SabreSD-SD ---------------烧写内容及存储方式(这里以i.MXDL-SDP板子为例)
cfg.ini一定要根据你的板子和要烧写到哪里来设置,设置的信息和你使用的板子要匹配。
2、ucl2.xml
MFGTool烧写过程是完全按照ucl2.xml进行的。具体ucl2.xml的内容你可以到MFGTool-Dir/Profiles/MX6DL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下查看。ucl2.xml中的烧写命令为linux命令(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Quick Start Guide中有介绍)这里不再详述。
3、boot mode方式要正确
在烧写前要设置板子为下载模式,才可以进行烧写。
总结一下使用MFGTool烧写过程如下:
1)配置cfg.ini和UICfg.ini文件
2)设置boot mode为download模式
3)用OTG-USB线连接开发板和PC机
4)打开终端,并运行MfgTool2.exe
5)给开发板上电,出现如下HID-compliant device,点击Start开始下载。

网友B:
如何使用MFGTool烧写image到你自己设计的板子上?

1、        编译生成MFGTool使用所需要的U-Boot image 和 kernel image(具体操作参考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LIST name="i.MX6DL-ubuntu-SabreSD-SD"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dl-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2、        编译生成板子上需要跑的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rootfs(具体操作方法查看你参考设计的板子的User Guider中有详细的步骤和介绍)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dl-sabresd.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numeric-owner -zxv -C /mnt/mmcblk1p1" file="files/oneiric.tgz">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3、        根据ucl2.xml文件中的内容来创建你自己设计板子的烧写过程,只要修改原有的U-Boot 和 kernel就够了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网友B:
在你烧写好images到你板子上,并启动u-boot以后,要修改一下u-boot中内核启动的参数。这样才可以保证正常启动。

网友C:
自己设计的开发板,你需要下载 yocto根据文档说明,下载for mfgtool的 kernel,和uboot,然后根据你的配件设计修改,才能成功的把image update到你的开发板上面.(此限 EMMC启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 4.4.3 Kitkat 版本的BSP的话,你要使用IMX_KK4.4.3_MFG_TOOL,下载链 ...

我下的是安卓4.4.2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我用直接从官网下载的Android4.4.2的u-boot-6q.bin,boot.img、system.img、recovery.img等文件,工具是android_KK4.4.3_2.0.0-ga_tools.tar,解压后只修改了ucl2.xml文件,最后用
修改了:
1、<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sabresd/u-boot-6q.bin" ifdev="MX6Q">Sending u-boot.bin</CMD>
2、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android/sabresd/boot.img" ifdev="MX6Q">Sending and writting boot.img</CMD>
3、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mmc%p5 bs=512" file="files/android/sabresd/system.img">Sending and writting system.img</CMD>
4、<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dd of=/dev/mmcblk%mmc%p2 bs=512" file="files/android/sabresd/recovery.img" ifdev="MX6Q">Sending and writting recovery.img</CMD>

各种尝试了都不成功,最后用一位网友提供了u-boot-imx6q.imx替换了u-boot-6q.bin的文件,才终于可用。不知问题根源在哪?

网友B(2015-07-14):
引用 楼主:
我用直接从官网下载的Android4.4.2的u-boot-6q.bin,boot.img、system.img、recovery.img等文件,工具是an ...

楼主你好,u-boot-6q.bin是可以的,我这边试过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沟通。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