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成本的2.4GHz切换电路有哪些

楼主(2015-06-03):
小弟正在做一个多路多出的矩阵2.4GHz信号切换开关,正苦恼用什么电路,以前测试用继电器能实现,但是有响声,并且当信号很强的时候隔离度并不好,信号会通过触点间的缝隙传过来。现在不知如何办了,请有经验的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上随便一搜的电路有这个,这种电路的隔离性不好。

网友A:
光耦,价格也比继电器便宜

网友B:
请问2楼3楼,你确定光耦和photo-mos可以用在2.4GHz上?

网友C:
居然用继电器,高频领域不带你这么玩的,微波专用继电器价格都是吓死人的

有用信息看4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耦,价格也比继电器便宜

光耦在射频应用还是有点难度的。上图的切换二极管要用高速开关型二极管,如PIN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