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马达如何连接使其工作?

楼主(2015-06-03):
请高手帮忙,看下下面的图中马达该如何连接?
手上马达原本有个驱动电路的。是靠MCU来控制的。由于成本的原因想换个驱动电路。
有颜色的是马达原有的驱动电路。由PHA、PHB、PHC,12V电源、霍尔信号hall A、B、C 驱动。
如附件中所示:(想要替换的驱动电路为 黑白图片)

Motor 原理图.pdf

网友A:
专门驱动IC还不简单么?几个信号都连好就行了。。。。。

网友B:
原有的ABC 接UVW
再把霍尔接上
正反转 转速等接个电位器调
电机即可转了

网友C:
好像是步进电机吧,没有比专门芯片更便宜的方案了,不然人家做芯片来干嘛?这个还有死区、恒流等控制要求,自己做弄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步进电机吧,没有比专门芯片更便宜的方案了,不然人家做芯片来干嘛?这个还有死区、恒流等控制要求, ...

我们这本来马达有个驱动电路的(就是有颜色的原理图),用的是PIC的单片机的。成本有点高。
老大找了另一个方案。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步进电机吧,没有比专门芯片更便宜的方案了,不然人家做芯片来干嘛?这个还有死区、恒流等控制要求, ...

灰色颜色的原理图就是我们老大给我的,还有个PCB板弄好了元件的,自己弄了半天 ,还是没有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有的ABC 接UVW
再把霍尔接上
正反转 转速等接个电位器调

就是霍尔信号不知道怎么接啊
灰色的原理图上有Hall  正和负  有颜色的原理图(这个是马达原有的原理图)上的就只有一个Hall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