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2.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全分立原件运放之二,高速电流型运放 挑战通用OP

楼主(2015-06-03):
一个月前,我用7枚晶体管,制作了一个运放:
https://bbs.21ic.com/icview-934820-1-2.html

由于这个帖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今天继续分享一些基础的运放实验。
现在市面上的通用运放(LM358、5532等),基本上都是“电压型”的,但由于高频电路的需求,一种新的电流型运放也应运而生。
那么,1、什么叫做电压型、电流型运放?2、后者有什么特点?3、所谓的电流型,底层电路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电压型OP,即反馈是以电压的形式来进行,而电流型,则以电流的形式作为反馈。第二,带宽极高!电压型OP可谓不堪一击。
第三,电流型不依靠双极型晶体管来检查电压。其检出信号的原件,是没有频率特征的电阻。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后,还有一点要说明,我这里参考的是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下)》,下面的原型机的电路,也是依据该书第7章的参考电路来制作,但很曲折。

因为一开始,我参考书中以JFET作为输入级的电路,但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放弃。
那就是JFET配对非常困难。我在SPICE模拟时,找过几十组互补管,但是模拟出来的结果中心电位都存在严重的偏离。
实际操作中,而手头上只有20多个JFET,他们的Vgss和Idss基本上没有能够配对的,FET的分散性太大了。

怪不得,铃木雅臣所在的Accuphase,产品价格都极其昂贵,因为要善用FET,就要海量精确配对。
所以最后我转向了双极晶体管作为输入级,其Vbe基本分布在0.6-0.7之间,配对太容易了。

电路图与模拟结果:

下面是洞洞板设计图,注意,输入级的接线在后面修改过的

1Khz,这里只是检查电路能否正常运行。

10MHz,只是出现了50-60度的相移,实际结果是否那么完美?

根据BOM,准备好原件,放到盒子里面

焊接的时候,大量用胶布,方便快捷:

焊接了一半的输入级:

完成了:

背面:

测试,一次点亮,工作正常,静态电流6.0mA:

加上反馈,1K + 1K,输入5MHz(信号发生器的极限):

工作电流 10.1mA,很完美:

等下会让这个OP跟,之前的自制OP,LM358和5532 一起PK,先把PK的现场图发上来:

先看看这次的主角,自制电流型OP的整体性能:
第一次测试:反馈为1K + 1K,同相输入,相当于放大2倍:

既然说了是高速,从500KHz起跳:
当然很完美了!

1MHz,完美通过!

2MHz,出现相移,但波形依然完美通过!

5MHz,相移70度左右,波形开始变形,信号发生器极限了。

现在开始对比几个电压型运放:
左边的是自制运放,具体制作过程见:https://bbs.21ic.com/icview-934820-1-2.html
右边的是L358和5532P,都是TI的品牌。由于5532假货横行,这是一款耳放的拆机件。

自制运放的工作电流与5MHz下的波形,图片可以放大

LM358,我最喜欢的一只运放,非常便宜,性能良好,稳定,可以在单电源下工作。

LM358的工作电流与5MHz下的波形,图片可以放大

5532P,DataSheet显示的参数很不错,带宽高达9MHz,实际上呢?

5MHz都达不到

楼主:
看看电流型OP,放大5倍的结果,反馈变成了Rf1K,Rs220欧,电阻不能太大,因为是电流型,电流反馈不足,就不工作了。Rf是固定的(为什么?)

可以看到,结果和2倍时差不多,而且由于Rs变小,电流变大,在5MHz时波形基本没有变形。
因此,电流型OP的带宽是十分优秀的,下面已经有人提到,尤其适合在视频放大上。

看完测试结果,现在从电路原理来分析,为什么电流型OP具有如此高的带宽:
电路图再传一个,免得不停往上拉:

第一级:4只晶体管组成,而上一个自制的电压型OP为3只晶体管组成了差动级。但在电流型中,这叫电流检出级好了。
第二级,共射极放大电路,Q5、Q6相互看作恒流源,阻抗无限大,增益为晶体管的Hfe。
第三极,射极跟随器,降低输出阻抗,如果用在高频放大,要注意阻抗匹配,一般视频放大器为75欧,串联一只75欧电阻即可。
其中,R1、R2最关键的两个原件,其电流随着输入电压变化,产生压降,Q3、Q4负责检出压降,它们发射极相连,为反相输入端。
值得注意的是,Q1、Q2组成了射极跟随器,频响高是Emitte Follower的特点。而在电压型OP中,差动级可以理解为共射极放大器,共射极受到密勒效应影响,形成低通滤波器,压缩了带宽。

这里没有用任何高频管,都是S8050和S8550,这两只晶体管性能不错,价格便宜(1.5元可以100只)且容易买到。
不过,这两只管Ic偏大(150mA,SS型号是500mA),驱动时要注意基极偏置,当然也可以用模拟的2N3904和2N3906,或者9012和9013取代。

下个帖子,计划介绍一些很酷但很有学习价值的运放应用

网友A:
先占个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LAYOUT单面板,用描图纸印图去感光电路板,泡药水洗出板子。

快速实验,洞洞板最方便

网友C:
单管的FET当然不行,可以买孪生对管的,参数非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管的FET当然不行,可以买孪生对管的,参数非常一致。

嗯,请看第一个运放贴,我在里面已经提到这点。不过,怎么在有限的条件下,将实验做成功才是最重要的。充分利用手头上现有一切,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有的素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请看第一个运放贴,我在里面已经提到这点。不过,怎么在有限的条件下,将实验做成功才是最重要的。充 ...

:lol说的没错! 这个实验很容易成功的,没焊接错误的话,基本上没遇到过自激。话说,这种结构的放大器,转换速率都是非常的高的,我曾经用来做过音频功放,方波测试随随便便上百K频率的满功率输出,相移也小得多。只是开环放大倍数相对低,所以输出内阻也相对会大一些。

网友D:
先占座,看大神讨论

网友E:
SPICE仿真软件能不能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CE仿真软件能不能共享下

免费的,搜索LTSpice

网友F:
这种电路基本用于视频放大的多,最近也在研究用这种电路用于功放上,但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G:
楼主洞洞板布局用的神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洞洞板布局用的神软件?

Abacom LochMaster

网友H:
输出级用的是一般电压型输出结构,负载效应和速度会有些问题。
现在基本用和输入一样的结构,就连高速电压型也用这种输出结构

网友I:
干的漂亮,希望楼主以后能推出三四五系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级用的是一般电压型输出结构,负载效应和速度会有些问题。
现在基本用和输入一样的结构,就连高速电压 ...

输出级是射极跟随器,速度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网友H:
楼主看下这个THS3001的内部等效电路

网友H:
这个是电压反馈型的的内部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电压反馈型的的内部等效电路

我尝试简单分析一下这两个电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避免了密勒效应。

从THS4001看,貌似跟一般电压型设计没两样,两只晶体管+恒流源组成了差动级。
但是两只晶体管的集电极上面,不是用来产生压降的电阻,而是恒流源,其发射极也是不直接接到底部的恒流源上,而是增加了两个电阻。注意到这点,电路就很好理解。

当反相端的输入电压降低时,电阻压降降低,但是由于集电极接的也是恒流源,多余的电流进入下一级电路。

很明显,由于检出电压变化,实际上是发射极的两只电阻,并转换成电流的变化,变化的电流进入下一级。其就相当于两个射极跟随器了。
另外,也可以这样理解:极间电容Cbc,由于恒流源阻抗无限大,与电源绝缘,而Cbe,由于没有放大效应,所以不发生密勒效应。
下个帖子做个高速电压型,以THS4001作为蓝本。

THS3001下一个回复分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简单分析一下这两个电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避免了密勒效应。

首先从THS4001看,貌似跟一般电压型设 ...

因通过一级共基级电路进行电流信号的隔离,避了密效应,RC很小,因共基级的输入电阻很小,欧姆级的。后面一级境QIANG,不降低信号放大倍数。输入级加电阻的目的是稳定二边的偏置电流。坏处是牺生了差模放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通过一级共基级电路进行电流信号的隔离,避了密效应,RC很小,因共基级的输入电阻很小,欧姆级的。后面 ...

正确

网友K:
to LZ:

首先,你的这种勇于实践的精神是所有的初学者(甚至是所谓的“老手”)都应该学习的。此外,你做事的那种干净利落的风格(习惯)也是做工程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所以,此帖我一看就说:“好!”。

当然,实践和理论毕竟还是有点差别的。你对CFA的理解,就理论层面而言,还是有点欠缺。为此,我引一段关于CFA的说明,这段东西或许对大多数初学CFA的来说有点帮助。

网友K:
摘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摘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非常感谢,收益匪浅!

网友L:
对此电路,理解的关键有三:
1.高速。得看到那4个电容的另一引脚是直接或间接接地的。
2.跨导。对输入和输出的理解得用跨导环原理,2.3年前发过了,略。
3.此电路最精妙之处是利用了电流读出原理!

这里的三条,尤其是后两条,代表了一大类电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此电路,理解的关键有三:
1.高速。得看到那4个电容的另一引脚是直接或间接接地的。
2.跨导。对输入和输出 ...

精辟

网友M:
电流型就是快啊。不知道偏压和噪音会怎么样?块头这么大,噪音应该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流型就是快啊。不知道偏压和噪音会怎么样?块头这么大,噪音应该不小吧? ...

决定噪声的因素很多,这里以晶体管本身的噪声为主,8只晶体管的噪声不一定比IC大,可参考上一个运放帖子。

网友N:
能说这不是电流op,只是带有电流反馈的运放么?处理的还是电压信号。 22楼那个才是电流op。 另外电压运放一样可以做高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说这不是电流op,只是带有电流反馈的运放么?处理的还是电压信号。 22楼那个才是电流op。 另外电压运放一 ...

关注下个帖子,会制作一个高速电压型运放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能说这不是电流op,只是带有电流反馈的运放么?处理的还是电压信号。 22楼那个才是电流op。 另外电压运放一 ...

1.单纯PK带宽没有意义,电压模也能宽带,峰值技术也好,极点补偿技术也好。
PK没有固定GBWP限制,甚至是SR限制,才是关键点。
2.任何一个电路,没有纯正的电压或电流模,蛋和**的关系,还可以有电荷模等分类。所以易混淆。
即便是电流反馈,用于电压运算放大器也易混淆,用于运算放大器和仪用放大器等时,意思还不一样。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摘自:《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那么区分电流型运放的关键还是在放大器内部结构 是不是用“电流跟随器” 而不是电流反馈 能不能这么理解?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注下个帖子,会制作一个高速电压型运放

Q5、Q6是不是就是HWN老师图中的镜像电流源作用?  另外这个开环增益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O:
Q5、Q6是不是就是HWN老师图中的镜像电流源作用?  另外这个开环增益怎么计算? ...

是的,Q5、Q6一对镜像,Q7、Q8也是一对镜像。因为Q5、Q6它们看到的基极电流一致,射极电阻(图中省略了)一致,所以电流一致。
开环增益是1/Z(jf)

网友K:
引用 网友O:
那么区分电流型运放的关键还是在放大器内部结构 是不是用“电流跟随器” 而不是电流反馈 能不能这么理解 ...

“电流型运放”(CFA)原则上是个跨阻放大器,从其反馈输入(负输入端)到内部电流镜至“增益点”前基本都是以电流模形式传递信号。“增益点”(阻抗)后通过电压跟随以电压方式输出——即跨阻。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Q5、Q6一对镜像,Q7、Q8也是一对镜像。因为Q5、Q6它们看到的基极电流一致,射极电阻(图中省略了) ...

开环“增益”为跨阻——即Z(jf),别看到所谓的“跨导线性环”(Translinear Loop)就以为那是个“跨导”了。

此外,就基本电流镜拓扑而言,那个所谓的“射极电阻”不是必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环“增益”为跨阻——即Z(jf),别看到所谓的“跨导线性环”(Translinear Loop)就以为那是个“跨导” ...

谢谢,受教了

网友L:
大伙还对这个电流模感兴趣,这个其实是老古董了,佛朗格那本书上的简单等效,实际是D.F.B在1988年首发。从那以后,说到CFA都用这种固定格式了,特别是那个电路图,尽管那个图受晶体管独立的beta和gamma影响,性能差的很。

下面画个最简单的电流模电路,两管放大器,感兴趣的看看在此基础上,其十余个变种电路的道理是什么,用了什么技术,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1.单纯PK带宽没有意义,电压模也能宽带,峰值技术也好,极点补偿技术也好。
PK没有固定GBWP限制,甚至是S ...

1.是楼主说的电流运放带宽远超电压运放,多说了几句。 运放没有什么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2.电压运放和电流运放是有明显区别的。 看输入信号,说白了看他的输入级,和反馈没有关系。 输出级和你说的差不多,用电流输出还是转电压输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1.是楼主说的电流运放带宽远超电压运放,多说了几句。 运放没有什么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
2.电压运放 ...

嗯,器件或者某种设计的本身没有好坏优劣,关键是运用是否恰当。

顺便回答42楼 @xukun977 所说的——很有道理,电流型运放设计将近30年了。但一种电路在性能上满足设计需求,且成本低廉,就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正如晶体管出现后,电子管在一段时间内依然盛行。而只有当晶体管性能完全超越电子管后,才彻底取而代之。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挑战已成熟的技术,而是学习不同电路的原理。
感谢各位提了这么多宝贵的意见,鄙人受益良多,下个帖子制作一个高速电压型运放,欢迎继续拍砖,不胜感激!

网友P:
进来学习,努力第一。

网友Q(2015-09-18):
其它的都可以讨论,动手能力先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