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调试出错

楼主:
这是代码,请各位帮忙给解决一下
/***************   writer:shopping.w   ******************/

/***************************************************************
***** 当发送数据时候 采用判断TI是否置1  而非中断方式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Send_Byte(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p){

                 while (*p!='\0'){
                         Send_Byte(*p++);
                 }
}

void main()
{
        uchar c = 0;
        SCON = 0x50;     //SM0=0,SM1=1 ,启动允许串行接收 REN=1;
        TMOD = 0x20;        // 配置用 定时器T1 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开启定时器后 这时候  就会做出 9600波特率
        EA=1;                  //开启总中断

                ///Delay(200);
        putc_to_SerialPort("------------------------------\r\n");
        putc_to_SerialPort("HELLO WORLD \r\n");
        putc_to_SerialPort("------------------------------\r\n");
//        Delay(50);
        while(1) ;

}

网友A(2015-06-04):
波特率对吗?用16进制显示试下。

网友B:
什么芯片型号?多大晶振? 换个串口软件试试?

网友C:
先用HEX来查看,不要还没学会走,就想飞哈。

网友D:
一般乱码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你在算算看,是不是定时器重载值不对

楼主:
是定时器的问题,我的晶振是11.0592的,结果按12M的设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定时器的问题,我的晶振是11.0592的,结果按12M的设置了

这个晶振的设置在哪了,居然会影响串口

楼主(2015-09-26):
串口波特率设置的不对,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