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当看门狗、EEPROM、复位、电源开关控制、加密来用的...

楼主: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Ambiq Micro AM系列的RTC,随着我们对该芯片认识的深入,发掘了它更多的功能,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颗低功耗的RTC,还可以当看门狗、EEPROM、复位、电源开关控制、伪MCU来使用,可对外部和内部器件的电路进行开关管理,定时中断,定间隔唤醒、特定时间唤醒、按键唤醒等。

        功耗低,计时精确,体积小
工作在内部RC振荡器模式下,功耗为14nA
内部RC与石英振荡自动校准模式下,功耗为22nA
采用石英震荡器工作模式下,功耗为55nA
QFN16封装,仅3*3mm

        具备基本的计时功能
   内部有一个32.768KHz RC振荡器(通过NIRQ3输出)
   可进行百分之一秒、秒、分、时、日、月、星期、年、世纪计时,闰年自动调整
   具备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闹钟和看门狗功能
   可多个分频时钟输出(最多可分20个左右)

        可以配置为WIRQ看门狗输出(最大20mA)
     从MCU引出I²C/SPI接口来控制RTC,设成看门狗输出(可编程),可替代看门狗芯片。
    内部带看门狗定时器,它可以配置为产生一个中断标志或超时复位用。WDT由看门狗定时器的寄存器控制(见规格书第6.7.4 73页)。RB字段选择频率的定时器进行递减,BMB把确定值加载到定时器,重新启动后。如果计时器达递减到零,中断是否产生中断在nirq(如果WDS是0)或是由NRST输出引脚输出中断(如果WDS是1)。计时器达到零设置WDT标志状态寄存器中,可清除设置WDT标志为零。如果选定的输出复位前清0,NRST引脚断在1 / 16秒的计时器达到零,将继续以1 / 16秒进行溢出。

        2种方式控制WDT重新开始计时
1、通过WDT计时寄存器写新值
2、通过改变WDI引脚的电平变化
如果要使用看门狗定时器产生中断或复位,必须对寄存器写值。BMB=0则功能被禁用。
BMB字段描述最大超时时间。例如,如果Rb = 01,时钟周期为250毫秒, Rb = 09会以2000---2250毫秒之间溢出中断产生。

        配置掉电检测和低电压检测,主电源掉电自动切换到后备电池供电
    当主电掉电或电压低时,可以检测并且自动切换到后备电池,同时告诉MCU进行相关的报警防护动作。
    具备多级可选低电压检测

        内置256bytes RAM,后备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可作EEPROM或RAM使用
    扣除存放RTC自身需用的寄存器,还有128bytes RAM可用;可以保存一些参数设置、即时数据,确保主电断电后即时数据不丢失(可当EEPRON),适用于有后备电池的设计。
        内嵌1Ω电源开关,可由软件控制开启/关闭(能承受50mA灌流)
    在PSW脚内有1欧姆开关管,可控制MCU及外部器件的开关。定时让开关管导通或者断开,可以软件配置MCU及外部器件在指定时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唤醒或者关闭。

        内置16位全球唯一序列号(UID),共56位厂商信息号,加强加密性与可追溯性
    Ambiq的每一个RTC芯片,都有wafer版本,流水号,由系统程序一起配套做成加密(RTC本身不具备加密功能),每个RTC对应配套一个产品,由于RTC不可能有一样的ID号,所以才起到加密的作用,生产出去的产品一定是配套好的RTC,如果不小心BIN烧录文件被盗或者**,也不用担心,产品被复制。

        集成涓流充电管理,充放电控制更灵活,无需外加充电元件
Ambiq RTC内部已经包含了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可做涓流充电,可当充电器给后备电池或者主电池充电。

        可配置外部中断以及内部交互中断控制

        内部带校准寄存器,校准时间偏差。
        内嵌模拟比较器可产生一个中断 ,作为低电压或者掉电检测。
        复位功能
   可通过外部器件或者内部软件配置,如定1分钟给MCU信号,MCU错误时给复位信号复位,MCU又可以继续工作。如果设备出现异常,也会发送通知给后台。

使用该系列RTC,将会简化您的电路,使用体积更小价格更便宜的纽扣电池(SR512的纽扣电池即可使用30年),省下复位芯片和EEPROM的成本。以下是电池使用对比图:

网友A(2015-06-03):
多少钱一个?

楼主:
价格是要按照用量来的。具体我们可以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