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插座的5,6脚是跟4脚GND相连还是悬空好

楼主(2015-06-03):
USB插座的5,6脚是跟4脚GND相连还是悬空好?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些原理图的USB接法有跟GND相连的,也有悬空的!

网友A:
悬空了不好,要接地,对于USB的抗干扰、传输性能都有提高。
有些USB线,没有屏蔽层,或者不接地,送检根本不过的。

网友B:
铁壳固定脚 接地的

网友C:
屏蔽网,RC到地。

网友D:
是滴,要RC到地

网友E:
USB接头外壳和USB线的外面的金属屏蔽层相连接的,起的是屏蔽作用,所以应该RC到地,不然屏蔽效果就很差了。

网友F:
1. USB插座金属外壳接地(工作地GND),相对有最好抗EMI作用;

2. 如果设备外壳接零,而不是接真大地,USB外壳不接地,对人有最好的安全性;

3. RC接GND,减小EMI与安全性两者兼顾,但要求C为安规电容;

其实,多数情况下选择2是明智之举也符合UL、CE、CCC等标准。并且,正规的做法USB外壳是与设备金属外壳连接在一起的并会接真大地的,EMC会得到保证。但电池供电或朔料外壳消费类产品选择1更好。选择3成本较高、体积较大。用低耐压小体积电容C接地在此意义不大。

说的很到位

楼主:
听大家的建议,接什么的有了,RC接地的,USB外壳接GND和悬空的!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接!我们的产品是太阳能布袋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的!

网友G:
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