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将mega16串口收到的数据存储到内部SRAM中,存储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啊?ICCAVR

楼主(2015-06-04):
用ICCAVR将mega16串口收到的数据存储到内部SRAM中,存储的程序应该怎么写啊?小菜用的是ICCAVR,向SRAM中写数据是如何实现的,直接向地址里写内容吗?请各位大侠指教,最好给个例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放在变量里就可以了,定义个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变量里就可以了,定义个数组。

谢谢,其实我是想将串口收到的数据缓存,只接收1或0,,然后做移位处理,最后判断是1还是0,请问有什么好的思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变量里就可以了,定义个数组。

比如接的数据是0,1,0,1,1,1,我是不是可以将他们弄成a=00010111?然后移位呢?

楼主:
那请问这个怎么编成那样呢?谢谢你啊 我目前采用数组移位的办法,但是感觉太占用资源了 毕竟要移动很多个

网友A:
你要存多少数据呀?如果空间够的话,不移位也行,直接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