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的外接天线设计

楼主(2015-06-04):
按照TI官方的设计,使用SMA接头的天线,但是我产品放在封闭金属盒内,想用软线的天线,打孔拉到盒子外面,有以下几点疑问
1.不知道该用什么类型的天线
2.是不是只要50欧姆,都可以通用的呢?

网友A:
这个东西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建议先看看TI的天线设计例子,再学习一下HFSS,找几本国外的天线理论教材来学习一下,否则就算你有仪器调到50欧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2015-07-15):
引用 网友B:
四分之一丶二分之一波长的单根导线即可。一波长(公尺)=300÷频率MHz

那SMA和IPX天线哪种 更好呢

网友C:
我自己做了一个天线分析仪: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D:
既然是外置天线,那简单很多,直接去市场上找,从几方面注意:
1, 频率
2, 方向性,全向还是定向
3,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