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系列在uCOS系统中移植uc/gui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6-04):
按照网上给的教程已经移植来差不多了,但是一调用GUI函数就报类似于内存不够的错误,
我的mcu是stm32f103vet6,有256K的rom和64K的RAM,随便怎么折腾都应该是够的吧。
望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stm32f103系列uCOS系统移植uc/gui报错

按照网上的移植教程将uc/gui移植上去了,但是只要我一调用gui的函数就会报类似内错不足的错误,我用的mcu型号是stm32f103vet6。有256K的rom和64k的ram,应该随便怎么折腾都够了吧
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很明显就是内存不够用,GUI是很占内存的

网友B:
才64K RAM不够很正常;

网友C:
的确不够。不能跑全测试样例,可能某些版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