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怎么才能稳压

楼主(2015-06-04):
我用稳压管型号是1N4742,稳压值为12V,可是我用电源调到15V,接在稳压管两端,没有稳压,电压还是15V,并没有稳压到12V,我就把电源电压值增加,增加到20V,结果稳压管两端电压还是20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稳压管吃饱了,撑得不行,

网友B:
串个电阻限一下流好不好,你这是要搞死稳压管的节奏。

网友C:
贴出图,估计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限一下流好不好,你这是要搞死稳压管的节奏。

串联了,没用,稳压管根本没起到稳压作用

那是稳压管的问题,或者错用二极管,电流会很小的。

网友D:
稳压管不是这么测的
举个例子 给15V 如果稳压管稳到12V 剩余的3V 哪去了?更何况 我猜你稳压电源电流根本没调 估计很大

网友E:
别听乱讲,楼主的情况是不可能没有视听异常发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联了,没用,稳压管根本没起到稳压作用

串联以后 有没有测量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不是这么测的
举个例子 给15V 如果稳压管稳到12V 剩余的3V 哪去了?更何况 我猜你稳压电源电流根本没 ...

知道了什么情况了,我可能对稳压二极管理解有问题,串联电阻调好电压,可以稳压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限一下流好不好,你这是要搞死稳压管的节奏。

赞同

网友H:
你的管子估计已经烧掉了,所以再串电阻都没有用。幸好楼主不是接220V交流上去,否则会有心理阴影的。

网友I:
需要串联电阻,否则多余的电压哪去了,这个模电有介绍,

网友J:
哈哈哈 搞死稳压管节奏

网友K:
应该是稳压管烧了
得加限流电阻

网友L:
用KCL ,KVL就知道了

网友M:
在稳压管的数据手册里面是有一个稳压的时候的电流值,也有最大的电流!

网友N:
它已经被你搞死了。。。。。。。。。

网友O:
加15V的时候,稳压管已经烧断了,等于什么都没接,所以后面,你电源设定多少就是多少,中间都没电流通过了

网友P:
不知道稳压管的特性,不要紧,学习一下,分分钟搞定。
不会测量,不会看电压,不会看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也没有关系,学习一下,分分钟搞定。
关键,如果不懂简单的电路分析、模拟电路的基础,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

网友Q:
关键问题是这个限流电阻取多大?

网友R:
用实验电源测试小功率稳压管的方法是:电压电流调到最小,开机,电压应在0V左右,输出两极短路,加大一些电压,看好电源进入恒流状态,之后调整电流, 1- 5mA就好,电压调到最小,电源输出接好管,不要接虚;加大电压值,到电流稳定就好,这时可以读取大约值,精确值的话要把电流调到稳压管的额定电流,一般是10mA,要看手册;
以上是模拟调整的电源,数控电源的话先调电流,电压调到0,电压指示为0后接好元件,电压调高,可以直接调到最大,看电压读数;
普通的实验电源输出端会有一个电容,调好电流后如果电压较高,接上稳压管,电容的电量会直接损坏元件;

网友S:
你直接在电源输出接稳压管?如果真是把电压稳在12V,那么电源输出电压岂不是只有12V了?稳压二极管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T:
TVS八成是坏了。恒定给个15V,如果你能测到12V左右。你不会怀疑你的电源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管子估计已经烧掉了,所以再串电阻都没有用。幸好楼主不是接220V交流上去,否则会有心理阴影的。 ...

电子高手都是自己吓自己吓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