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I的FIFO操作问题

楼主(2015-06-04):
初学28335的SCI,想用查询的方式进行收发,使用FIFO功能,有几个问题请教:
1、手册上说使能了FIFO功能之后,TXSHF不经过TXBUF直接从TXFIFO读要发送的数据,但是我看很多例程里还是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SCITXBUF这个寄存器里,同样接收也有这个问题,不是直接读FIFO而是读的是SCIRXBUF这个寄存器,和不使能FIFO一样,请问这样对吗,只能这样操作吗?这样的话发送和接收机制上与不使能FIFO有什么不同呢?
2、我自己写了一个用FIFO接收的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给SCI重复发送同一个数比如12,当RXFIFO中的值大于6时开始读FIFO的值,也就是想一次性读6个值,但是从初始化完成到RXFIFO中的值大于0,观察SCIRXBUF的值全部是0XFF,根本没有变过,请问这里我要读FIFO的数据应该怎么读,SCIRXBUF中的值一直是0XFF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代码如下
   初始化程序:
   //Resume FIFO, enable FIFO, enable TXFIFO, 0 TXFIFO level
    ScibRegs.SCIFFTX.all=0xE040;
    //Enable RXFIFO, 0 TXFIFO level, 15 RXFIFO level
    ScibRegs.SCIFFRX.all=0x204f;
    //No auto-baud, 0 FIFO transfer delay
    ScibRegs.SCIFFCT.all=0x0;
    // one stop bit, No parity, No loopback, 8 char bits, idle-line protocol
    ScibRegs.SCICCR.all = 0x0007;
    // Disable RX ERR, TXWAK, SLEEP, Eenable TX, RX
    ScibRegs.SCICTL1.all = 0x0003;
    // 9600 baud @LSPCLK = 37.5MHz.
    ScibRegs.SCIHBAUD = 0x0001;
    ScibRegs.SCILBAUD = 0x00E7;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bRegs.SCICTL1.all =0x0023;
    //Re-enable TX and RX FIFO
    Scib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 = 1;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1;
主查询程序如下:
        if(ScibRegs.SCIFFRX.bit.RXFFST >= 6)
        {
                for(i = 0; i < 6; i++)
                {
                        u16RXBuff[i] = ScibRegs.SCIRXBUF.all;
                }
        }

楼主:
现在能够正常接收了,但是偶尔接收会有错误,比如我要接收12、34、56、78这四个数,但是结果可能接收到了0X8015这样很大数,或者可能4个数的接收顺序有错乱。对于像0x8015这样的数,最高位是1,按照SCIRXBUF的位定义是发生了帧错误。

请问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点评):
我的SCIRXEMU有接受值,SCIRXBUF一直为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几天,不过总是解决了,主要关键还是多看manual,一次一次的看

网友C(2019-03-23):
这一块的不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