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VR M16内部程序被改写后续,AVR_fighter烧写BLB相关的4个选项

楼主:
前段时间研究的内部成粗总是被改写的M16单片机控制板,这几天朋友弄回两块坏的,程序是加密的,读不出来,但是读了它的熔丝与加密位,发现BLB01,BLB02,BLB11,BLB12四个选项,都是选中的,查手册发现这与单片机自动升级flash程序甚至自毁内部程序有关
想请教两个问题:
1、如下图设置BLB,是不是等于:
   【BLB01=1,BLB02=1】:SPM 和LPM 对应用区的访问没有限制
  【BLB11=1,BLB12=1】:允许SPM/LPM 指令访问Boot Loader 区
2、如果是,而实际单片机编程时并没有编写相关程序,会不会带来flash被破坏的风险?

楼主(2015-06-04):
关于M16内部程序被改写的情况讨论帖子请移步:https://bbs.21ic.com/icview-881084-1-1.html

多谢诸位指点!

网友A:
这个只是个加密,我想没有关系,关系最大的是外界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个加密,我想没有关系,关系最大的是外界干扰

原来觉得只是加密,乱翻了一通手册后,发现,
【BLB01=1,BLB02=1】:SPM 和LPM 对应用区的访问没有限制
【BLB11=1,BLB12=1】:允许SPM/LPM 指令访问Boot Loader 区

这时候单片机具有自行升级或自毁功能,改变的目标就是flash,是不是会增加外部干扰造成内部flash数据被修改的风险呢?

楼主(2016-02-23):
这个帖子要结一下:
前面分析的很多数据被改变的原因,后来发现最好的避免方法是不要使用外部晶振,而使用内部时钟,仅仅这样的改变,抗干扰能力的提高非常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