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光藕计算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6-04):
在线等待各位大神的解析啊,多谢

网友A:
可以根据光耦的IF,VF,CTR等参数选择电阻;

网友A:
首先根据IF,VF:先将光耦的输入端串电阻算出来;

再根据CTR,可以算出的电阻;
CTR=输出电流/输入电流;
选取的值要保证光耦饱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根据IF,VF:先将光耦的输入端串电阻算出来;

再根据CTR,可以算出的电阻;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