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 SPWM

楼主(2015-06-04):
DSP2812SPWM的调制波为多个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可以吗?比如,在做APF时,获得谐波电流成分后,用三角载波调制谐波成分,产生PWM波形控制IGBT产生谐波补偿电流。还有就是编程产生了SPWM波形后,怎么验证SPWM波形的正确性,就是SPWM波形后的弱电电路怎么搭建,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到正弦波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正弦波要做一下模数转换。

网友B:
有没有硬件的桥啊    桥的母线电压加小点
然后验证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