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Kinetis KE06的RTC

楼主(2015-06-04):
请问Kinetis KE06的RTC电池管脚是哪个?为什么文档里面没有和RTC那个章节一起说明的?

还有下面这段话是什么,难道RTC还可以和芯片一起复位,那叫什么RTC?
================================================
“6.2.3.1 仅POR
“仅POR 复位”仅由POR 复位源产生。它复位PMC 和RTC。
“仅POR 复位”还会产生所有其他的复位类型。”
=============================================

网友A:
KE06芯片没有单独的Vbat引脚为RTC模块独立供电。

楼主:
那这个RTC就是说芯片断电,时钟也恢复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RTC就是说芯片断电,时钟也恢复了是吗?

你可以让芯片进入低功耗状态降低芯片整体功耗的同时,又确保RTC模块继续保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