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擦除芯片,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4):
如图所示,不知道怎么弄,J-LINK没有问题,使用其他板子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00306-1-1.html

好的,现在可以了,我的CPU没设置错,但是下面的时钟频率没设置,设置了之后就可以了,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可以了,我的CPU没设置错,但是下面的时钟频率没设置,设置了之后就可以了,谢谢啦 ...

:handshake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