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进入STOP模式为什么程序不停止?

楼主(2015-06-04):
仿真的时候调用了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后程序还继续往下运行,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就一句啊,也太简单了;

楼主:
查了一下手册,应该是仿真时禁止关闭FCLK 或 HCLK,所以程序还是正常在运行,断开仿真器运行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