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RFID,RC531在程序下载时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5-06-04):
之前用的是FM1702芯片做的电路,一直都是正常的。
同样的电路,改成RC531后,总是在下载程序中把芯片烧坏,这时候SPI通信是正常的,可以正常读写寄存器,但不能识别卡片,所以怀疑RC531射频部分损坏了。
而且,损坏的电路板在第一次下载程序时,是正常的,再之后的某次下载程序时坏的。
求问原因?

网友A:
不容易判断。
RC531没那么脆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判断。
RC531没那么脆弱吧?

芯片没坏,是缺少配置,是我搞错了